怎么装夹才能保证车床加工不椭圆

楼主(2016-10-12):
已知 需要使用红色内孔定位,蓝色面为装夹面,(Z轴转动方向已用螺钉限位固定)所车内孔为椭圆,最大最小差为 10丝

求具体装夹方式,才能保证车床车出内孔不椭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夹装力松开后,弹性恢复性形变,解决方法:精车前夹紧力放松一档

网友:
用红色孔定位,再在蓝色面上用压板压紧,由于壁厚较薄,工件容易变形,加工出内孔也必然会有椭圆。
建议改变装夹方式。

网友:
压端面吧

网友:
选择合理材料或改变装夹方法!

网友:
1,压端面;
2,用扭矩扳手。

网友(2016-11-13):
待加工孔两侧端面一面定位,一面压紧

网友:
把红色的面的配合销,改为菱形销,以大端面定位,端面压紧就可以了,这样就没有径向力,哪来的变形

网友:
装夹变形引起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两次装夹,先粗车,再重新装夹,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