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的检验频次怎么确定

楼主(2016-10-13):
数控加工的工件检验频次怎么确定(自检与巡检)

网友A:
执行行业或客户对制成控制要求,具体有抽样检验对照标准表格,百度下载

网友:
1.有没有对应的工厂内部文件。按文件执行,做ISO9000的公司都有文件支持的。
2.你既然规定了检验频次,那么你的检验记录单格式就要对应符合(我们公司一般零件规定是1小时巡检1次,工作8小时,所以检验单正好有8个位置用来填写检验记录。当然如果频次增加也可以多写几张)。
3.你自定检验频次,可以按尺寸重要程度,检测方法难易程度来相应增加和减少(就是FEMA)。

网友B:
工件的检验频次怎么确定 要依据标准,也要根据自己加工的实际情况,比如换刀、换班,加工过程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的检验频次怎么确定 要依据标准,也要根据自己加工的实际情况,比如换刀、换班,加工过程是否稳定。

公司原来有标准,都不准确,需要重新制定。我公司30件需要换一个刀刃。120件需要换一个刀片。自检频率应该多少件一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行业或客户对制成控制要求,具体有抽样检验对照标准表格,百度下载

对于毛坯加工件  经验来说AQL应该选多少?

网友(点评):
一般产品1.5-2.5,航天产品0.66-1

楼主:
前辈,为什么选这个数。选4.0-6.5呢?可以帮我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
换刃就需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