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SW2015的,你们出工程图卡吗?

楼主(2016-10-13):
我用的SW2015版的,做装配体百十个零件运行都没问题,只要是做部装件(有的才是个左右的小零件)工程图,鼠标箭头就不停的转圆圈,很久才能出一个图。我的电脑配置是不是低(虽然我感觉可以了),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SolidWorks刚开始用的时候很好,用的久了就会卡,卡的不能忍的时候重新启动一下软件。

网友:
比你的配置还低的都用过,一样不卡,大型软件运行时间长了,会产生大量临时文件,占用系统资源影响运行速度,所以重启软件以便临时文件消失

网友:
SW每个版本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软件装好

网友:
要优化设置绘图环境的的!

网友:
升级显卡试试

网友:
显示精度不要调太高
还要设置好“大型装配体”的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