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伸缩运动伺服系统——原理解释

楼主(2016-10-13):
社友@小河HH在其液压工作原理动漫演示之二中的一个工作原理图

可能对一些不太了解液压伺服的社友不太看得懂,我配个说明。

@淡然大侠,来点赞吧

网友:
还有几个问题看不明白,请大侠解释下:
1. 是什么驱动电液伺服阀阀芯作用运动的?
2. 机械手手臂与齿轮齿条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机械手臂就是齿条?
3. 步进电机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1,电磁阀。 2,对 3,系统直接控制的是步进电机,脉冲个数和频率,带动电位器产生摆角,形成电位差,驱动电磁阀电磁铁,使阀芯移动,

网友(点评):
1.图中齿轮和步进电机用黑线连接起来,是什么意思?齿轮和步进电机有机械连接吗? 2.从图上看像是齿轮和电位器是一体,齿条带动齿轮转,齿轮带动电位器转动产生摆角。 电位器的摆角是齿轮带动的还是步进电机带动的

网友:
一般用模拟信号(常见的有0-5V,0-10V或者4-20mA)+放大器,与反馈信号比较后,来驱动比例电磁铁

网友:
有意思,我转一圈过来,没有看论坛的帖子就发表了。原来大侠早已经解答了我的疑问,谢谢!帖子删不掉了,就重复吧。

网友:
楼主,你别说明了,这个图就是错的,电液伺服谁这么搞谁就是个白痴

网友(点评):
大侠详细点,伺服了解不多。

网友:
关于该图错误在哪我已发贴说明了
对某错误的伺服原理图示做说明 - 基础知识

网友:
有人说这个原理图有问题,到底谁对谁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