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铝合金表面粗糙度Rz1.6实现方法

楼主(2016-10-13):
最近在开发一款产品,其中一个部位需要频繁拔插,并且在使用时需要3Mpa气压无泄漏。如果采用O型圈密封则在拔插的时候阻力太大,手感不好。采用平面用泛塞封能满足其要求,但泛塞封要求其表面粗糙度Ra不大于0.2,Rz不大于1.6。我们现在采用的方法是机加工完成后用金相砂纸进行抛光打磨,效率不高。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自动抛光的设备或者更好的工艺方法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
另一个组件是怎么样的,哪个方向拔插,哪个地方要3Mpa气压无泄漏

网友:
相当于Ra0.4完全可以在CNC上平端面

网友(点评):
CNC接刀处的粗糙度达不到要求,Ra可以达到,但是Rz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主轴速度打上一档

网友:
CNC接刀处的粗糙度达不到要求是机床精度问题,找进口机,小鼻子的不算

网友(点评):
现有美国HAAS和日本马扎克两种品牌的加工中心。马扎克加工下来的粗糙度要优于哈斯的

网友:
端面滚压行不?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滚压可以考虑,你可以找找滚压的供应商咨询一下。

网友:
初入机械行业不久,不对望见谅。就工艺而言,有种研磨膏可以打磨表面,可以达到很高的粗糙度,建议上网查查。
PS:工艺要求这么高,为何不考虑设计问题?比如密封方式,可以用金属密封啊,加工个刀口,反复拆卸工况下不太适合用橡胶密封。

网友:
没接触过这行,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的铝材料是什么牌号,经常拔插磨损这方面是如何考量的!

网友:
使用PCD刀片加工,可以达到镜面效果。

网友:
我还是认为滚压是最适合的办法。一把滚压刀也就两三千左右,可以使用很多次。

网友(2018-12-03):
请问楼主当时是怎么解决的,最近我也要用泛塞,不知道铝合金怎么加工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
请问楼主当年是怎么加工的,最近我也要用泛塞,一直没找到铝合金加工光洁度达到要求的好方法

网友:
个人觉得材料可以改一改,铝合金是比较难抛光的一种材料。

网友(2021-09-27):
豪克能镜面加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