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同步带上固定一个加工件

楼主(2016-10-13):
主要是想做一个带轮输送管材上料的机构,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管材规格统一嘛,是上到什么样的一个设备上面,楼主描述再详细些呢

网友:
在带轮上固定夹具??刚好我昨天做了一个,

网友:
把同步带冲孔,用螺丝锁住零件。

网友:
4#正解,看你重量,重的话要用链条带,同步带拖不动

网友A: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现成的夹同步带的夹子卖

网友:
反向埋头螺钉

网友:
这同步带连接的工件的部位如果不回去同步带轮的位置的话,就很容易,设计一个小夹具套位同步带,并与工作连接在一起。

网友:
用沉头螺钉反向固定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现成的夹同步带的夹子卖

恩,在淘宝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