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制盲堵拧断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13):
一个铜制的盲堵,今天用螺母拧紧时,一下子直接拧断了,手也磕破一个大口子,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加工的不好,还是材料不行,怎么就轻松断了呢?

网友A:
铜不结实啊,拧断了正常啊

网友B:
螺柱没破坏,我比较关心你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铜也要看牌号的咯

网友:
用H65,然后开牙小径控制在范围内。还有用力别太猛

网友C:
铜合金螺母 很容易断的   抗扭曲强度不是很高 打紧时密封圈压紧了就可以,不会漏气的,还有打紧的时候最好不要和妹子聊天。

网友D:
废旧电线的回收铜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不结实啊,拧断了正常啊

看来是我用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柱没破坏,我比较关心你怎么弄出来的

这个是后面背上的螺母。不是在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旧电线的回收铜做的。

我也觉得是材料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后面背上的螺母。不是在孔中

你不是说盲堵么

网友:
看来是用力过猛了,铜的力矩和12.9没法比

网友E:
你那类强度可能不到8.8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类强度可能不到8.8级

应该是强度不够

网友(点评):
那么小,拧不断钢质才行

网友:
感觉应该用力太大了,注意适当的力,拧紧就行;过犹不及啊,吸取教训吧。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对,过犹不及、吸取教训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合金螺母 很容易断的   抗扭曲强度不是很高 打紧时密封圈压紧了就可以,不会漏气的,还有打紧的时候最好 ...

有道理呀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家什拧的。活络扳手、呆板手还是梅花扳手?盲孔孔深情况如何。尽量不要用活络扳手拧螺丝,特别是直径小的或材料软的,如铜铝等等。德资企业据说是严禁使用活络扳手的。它不好控制易对零件或操作者造成伤害。好习惯的养成很重要。

网友(点评):
另外盲孔在拧螺丝前最好先检查一下螺孔深度,如果深度不够很容易将螺丝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