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数控系统问题求教

楼主(2016-10-13):
      公司用的西门子810D 数控系统,显示页面全是英文,操作起来很不方便,想改成中文显示,有没有懂语言切换的大神啊。
      从外部拷贝程序到系统里面也有问题,USB接口插入到系统里面,里面没有显示啊,什么情况。

网友A:
1,在制造商级别下,密码sunrise进入启动。
2,垂直按钮有一项是LANGUAGE进入。
3,进行语言切换。

网友:
PCU20不支持U盘
6.4版本后,支持CF卡
PCU50支持U盘,但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网友:
西门子810D 数控系统,如果有usb接口,就是支持u盘的,要查作用说明书,找到设置方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制造商级别下,密码sunrise进入启动。
2,垂直按钮有一项是LANGUAGE进入。
3,进行语言切换。

专业啊!制造商权限密码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