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弹簧孔怎么设计

楼主(2016-10-13):
比如我要把一个自由状态下外径Φ4长15的弹簧装进一个孔里,要求能自由伸缩,孔应该设计多大,孔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应该怎么选。

网友A:
设计成4.2就行了,要求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4.2就行了,要求不高的。

我网上找到一个东西,说弹簧外径25以下的,弹簧孔径+1,外径25以上的,弹簧孔径+2,4.2的弹簧孔才加0.2,行不行啊

网友B:
1,以前看过一个资料一般的单边0.2-0.5没问题,表面粗糙度1.6-3.2。
2,有中心导向的是另外一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以前看过一个资料一般的单边0.2-0.5没问题,表面粗糙度1.6-3.2。
2,有中心导向的是另外一种状态。

没有导向按单边0.2-0.5吗,关键是我钻弹簧孔这个件外径才φ5,没肉,不然我也不纠结
唉,看来就先按二楼说的4.2试试吧

网友:
外径的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网上找到一个东西,说弹簧外径25以下的,弹簧孔径+1,外径25以上的,弹簧孔径+2,4.2的弹簧孔才加0.2, ...

按网上查的。4的弹簧,4.2的孔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网上查的。4的弹簧,4.2的孔应该不行。

是嘛?弹簧孔不能再大,不然壁厚太薄,图纸已下发,反正很快就做出来了,到时候一试便知

不行就定做小弹簧了

网友(点评):
弹簧是负公差的, 4,2免强可以。 不过不同家弹簧大小可能有差异。

网友D:
弹簧孔的大小与螺旋升角和压缩比有关,一般样本手册里都有,自己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孔的大小与螺旋升角和压缩比有关,一般样本手册里都有,自己查就行。

就是没找到手册啊,大侠你有么,求分享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7boK0GtFtOu7zhoyPT5qFAWE1fJpS305ycSVxN1r5dh-hgIB4fqPOJrgBkws1yeS1NthYUOzKp-0N8zzSnpEIO_PLHgOe5NLSW4Ll3EG8MK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找到手册啊,大侠你有么,求分享

好东西,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是按大0.5来的。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可以的,米思米外径基准型,4的弹簧,控经为4,弹簧精度不差应该可以

网友E:
你把弹簧压得间隙为零,量一下最外直径。
直径再放大0.3毫米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参考机械手册,弹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弹簧压得间隙为零,量一下最外直径。
直径再放大0.3毫米就没问题了。

大侠好久没上了

网友(点评):
是的,我可能换.........

网友(点评):
是的,我可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好久没上了

可以加大侠联系方式吗?想以后请教您

楼主:
回来回复一下大家,扩孔钻4.2的孔,装Φ4弹簧一点都不卡滞,行程13,工作弹力3N-8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