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看下图怎么将标注小数点后的0取消

楼主(2016-10-13):
(图片)

网友A:
修改左边参数拦里,把数字精确到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左边参数拦里,把数字精确到个位,

修改那个?

网友:
在工具菜单里下边有个选项---点文档属性---点尺寸---点线性里边有个主要精度

楼主:
thanks。已解决

网友:
批量修改的话,在设置里把“显示后缀0”去掉

网友:
真是费劲,恨不得上去给你改了!

网友(点评):
你顺着网线过去啊

网友(点评):
呵呵、层主太着急啦!

网友:
更改尺寸精度单位设置。

网友:
标注设置里面有相应的设置的,后缀的0是可以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