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镀锌也容易生锈,不锈钢的话成本又上去了,怎么办?

楼主(2016-10-13):
以下是示意图  目前是小样状态

螺丝链接  像篱笆一样可以收起张开  用螺母螺丝 也易松动 螺母(用的防松螺母)还可能会掉

有没有可以替代者螺丝螺母的?

铆钉的话    到后面不好翻来翻去

求指教方法

网友A:
在螺纹处涂抹乐泰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螺纹处涂抹乐泰胶。

本身用螺丝效率出不来呀

一个上面好几十个螺丝呢

网友B:
不要用全螺纹的螺栓,用半螺纹的,光轴部分长度≥穿孔长度,螺母松脱是因摩擦产生,建议螺母拧上之后(齐面)破坏螺母端面,就不会旋转了。省钱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全螺纹的螺栓,用半螺纹的,光轴部分长度≥穿孔长度,螺母松脱是因摩擦产生,建议螺母拧上之后(齐面 ...

可能有点复杂

要求是螺母尽可能的螺纹端部平齐

破坏有想过

好像也不是很方便 特别是装到最后

由于结构的局限

网友(点评):
用手动装置挤压一下的,比打孔穿销方便很多

网友:
螺钉中间打孔插入开口销防脱即可。

网友:
选用渗锌的紧固件

网友:
楼主是想解决螺丝生锈的问题还是松动的问题。达克罗处理过的防锈能力会更好。防松的话在螺纹上涂抹乐泰胶。

网友(点评):
达克罗 镀层 能扛住这么蹭?没戏

网友:
用热镀锌螺丝,螺母用金属嵌件防松螺母,嫌贵就普通螺母拧好破坏螺纹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用螺丝效率出不来呀

一个上面好几十个螺丝呢

那就用防松螺丝。

网友:
带孔销轴+开口销

网友:
加个塑胶材质的隔离套管会对防锈有效果(防止电化学腐蚀),螺丝的话直接把螺纹头上来一锤子,把螺纹高变形就不会掉下来

网友:
我感觉生锈的问题不在于螺栓本身的防锈性能,而是支架上铝合金管的电化学问题

网友:
考虑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