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自带840d后处理的程序求高人翻译

楼主(2016-10-13):
能帮忙翻译一下所有英文的含义吗,下面有图

楼主:
上面那张看不清吧,上面的解释是我自己搜的好像不太对,求正确解释

网友(点评):
拍的比较模糊 建议在电脑上用qq截屏后再上传

网友:
下面的这个图片也看不清楚啊,你为什么不复制出来,是840d的默认文件,截图一下也不用拍照片了
建议你在这里发UG爱好者后处理版块发http://www.ugsnx.com/forum-82-1.html

网友A:
电脑上的文本文件,其实可以用截图软件截图,现在的QQ也有截图功能,连浏览器都有截图功能,非常方便。
用手机拍照完全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我在员工宿舍住,没有网,只能用手机上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的文本文件,其实可以用截图软件截图,现在的QQ也有截图功能,连浏览器都有截图功能,非常方便。
用 ...

这样啊。那么可以用手机数据线将文件传送到手机上,用手机截图发上来,或者直接将文件发上来就行。

网友:
那都是些程序头而已,大部分是刀具调用,五轴转换TRAORI(也有叫刀尖跟踪等打开就是联动方式了)以及加工精度的设置如CYCLE832、JERK_ON、FGROUP等等加工前的状态指定,后面就是计算机计算的NC加工路径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