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上怎么开不了孔?内存不够?

楼主(2016-10-13):
如题

网友:
第二张图贴错了吧

网友:
这张图什么也看不出来

网友:
孔开不了,内存不够,奇葩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开孔的方向选反了,可以将选项改为等板厚。

网友(点评):
试过了,没用

网友:
又不是建模软件告诉你内存不够

网友(点评):
软件也警告内存不足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那些,黄的,红的警告先处理了再说!

网友:
内存已经使用了93%,走不动了。
设置一下虚拟内存,在硬盘上虚拟几个G的内存;或者增加多一条内存条啦。

网友:
应该是画图过程有错误造成的吧。切除一个孔,竟然被内存不足挡住了,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楼主:
可以了

早上把冲突部分修改了。现在内存是60%。
估计出现错误与内存低有关

楼主:
发错位置了  没权限删除

网友(点评):
需要发在哪个版块

网友(点评):
必须是Solidworks板块阿

网友:
果然是把那些红的黄的警告搞定后,可以了吧。
建模,装配养成好习惯,“有错就改”

楼主:
应该发在我上次发的帖子下。
板块没问题

网友:
内部结构有冲突会增加占用内存,以前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