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油漆的循环过滤!

楼主(2016-10-13):
先说下使用环境:铸造零件浸底漆使用,目前有一个1500*2500mm的浸漆槽。使用频次3-4h/天。因长期使用油漆内容易进入型砂等其他杂质,现在想要简单改进一下,加一套循环过滤的设备。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吗?尽量成本低一些。
目前的想法是:加一个循环泵,油漆到一个过滤槽中再流回原浸漆槽。但是因为使用频率低,油漆会不会凝固太快?很难达到理想使用情况?

网友A:
浸漆槽同液压站油箱结构设计

网友B:
感觉这个油漆循环过滤不大行吧,油漆是会干涸的,都硬化了怎么办?
还是要对铸件清理干净点,不要粘有砂,而且每天的三、四个钟后工作完后,清理浸漆槽。

网友C:
1,型砂,铁屑等还是沉淀的好。
2,用过滤槽,估计你的用排污泵了,不一定吸得上。
3,弄两个槽或箱来回倒吧,用高粘度齿轮泵,油漆泵,适当的进口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型砂,铁屑等还是沉淀的好。
2,用过滤槽,估计你的用排污泵了,不一定吸得上。
3,弄两个槽或箱来回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浸漆槽同液压站油箱结构设计

油漆会不会干燥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油漆循环过滤不大行吧,油漆是会干涸的,都硬化了怎么办?
还是要对铸件清理干净点,不要粘有砂, ...

现在也只能这样

网友D:
找你们油漆厂问一下,浸涂的要求粘度比较低,是可以使用滤袋式过滤机,不过需要确认一下滤袋的目数,

这个是根据油漆厂商提供的TDS来执行的

不酸难,问油漆供应商都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你们油漆厂问一下,浸涂的要求粘度比较低,是可以使用滤袋式过滤机,不过需要确认一下滤袋的目数,

这 ...

好的,正在咨询处理中,O(∩_∩)O谢谢

网友(2017-12-08):
用自动过滤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