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怎么拆呢,需要做个工装

楼主(2016-10-13):
如图,怎么样把轴承拆下来,要求不损坏轴?或者说需要做什么样的工装。
轴承是85D的。

网友A:
这不是下来了么

网友(点评):
哈哈,层主真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下来了么

这个是没装上去的。

网友B:
很简单,如图,做两个分开的半环,卡在2.2mm的脖颈处,然后用轴承拔卸器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专业轴承拆卸工具!

网友(点评):
这是专业的,一般轴承样本有拆卸轴承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如图,做两个分开的半环,卡在2.2mm的脖颈处,然后用轴承拔卸器一拔就出来了。

高手论坛有!

网友:
可以用拉马,因为只看见轴承,没看见轴伸的样子,所以在轴伸上如果不方便顶的话,加一个小垫片上去。
4楼的图就能说明怎么弄出来了。

网友:
用氧气对准轴承烤一下,应该拔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4楼的半圆工装拆卸法和7楼的热胀冷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如图,做两个分开的半环,卡在2.2mm的脖颈处,然后用轴承拔卸器一拔就出来了。

厉害!果然好办法!但是注意要卡住的是轴承的内圈,内圈用力拨出。

网友:
同意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如图,做两个分开的半环,卡在2.2mm的脖颈处,然后用轴承拔卸器一拔就出来了。

,多谢,这个方法我也是想过的,只是要拆500个,往后数量可能会更大,要这么拆好像挺费时间的。

网友:
做个工装 自动卡住,敲下轴就下来了

网友:
用两个等厚的刀坯子卡住间隙里,敲中间就下来了

网友:
论坛有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