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师傅们 车铝起凹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13):
上一次用合金车刀粘刀起毛 现在换了把金刚石外圆车刀  铝件 凹凸不平的 是不是刀装的不正确

网友:
刀刃的角度选择不正确

网友:
刀不快了或是角度不对。

网友:
转速没到,PCD刀具要求线速度200m/min,如果切削速度达不到的话表面粗糙度不行,而且看你的铝棒可能没做过T6处理,做过T6处理的铝棒外圆应该发黑。你的铝棒硬度比较低,有点像“烂铝”

网友(点评):
你好 我公司主营铝板、铝棒,1到7系均现货销售,价格同行业最具优势,库存4000多吨,为华北地区最大供应商,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13621373425(同微信)qq 532131810.

网友:
后角太大,估计是铝屑在刀刃间挤压的

网友:
你的材料会不会有问题啊,如果材料有问题你想再多办法都是浪费力气啊

网友:
要使用正前角刀片车铝材。
车削参数可以参考刀具手册推荐的,后根据实际加工调整。

网友:
到炉子内正一下火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材料太软,还有一定要加切削液,防止铝屑粘刀。

网友:
这么多办法楼主别忘了处理完了回来分享,悄悄告诉我一个就行!

网友:
就是刀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