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管能否实现冲压

楼主(2016-10-13):
     各位大神,现有一款截面为椭圆型的直管,材料为Q195镀锌板,材料厚度0.4mm。中间靠咬口连接。目前想考虑用冲切的方式裁断;因为四周有包围,内腔是空的,所以考虑管里面要衬有芯子。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哪位大哥见过这样的冲裁方式,请赐教。

管子如图:

管子

管子

截面

截面

网友:
冲完孔口严重变形

网友:
冲切长度多少,长的话不好放芯。如果 不放芯,Q195镀锌板,厚度0.4mm, 一定变形,管接口还可能开口。旋转刀片切割会好点

网友:
太薄了,如果一根长管在中间切,不好放内衬

网友:
这个肯定难做到,不如内衬后切割

网友:
能不能用激光切割呢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啊。

网友:
这么薄可以用切割机就行了,

网友:
冲压肯定是不可以了把

网友:
冲压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空心加上太薄。可以尝试用切割机或角磨机切割。

网友:
可以,极端环境下就行,比如-50度以后。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啊。只有特种加工才不变形

网友:
冲压裁剪不合适吧,没有见过;还不如直接用切割机来切割。

网友:
我们是锯切。

楼主:
您好!请问用什么样的锯片?切下来毛刺情况怎么样?

网友:
市场上不是有切管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用什么样的锯片?切下来毛刺情况怎么样?

我们是车厢板,厚度0.8。用的锯片锯切,毛刺还是有。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种管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特别长这么咬口?楼主能否告知

网友:
用激光来割会比较好,切口又好,速度又快

网友(点评):
或者高速的锯片

网友:
目前都是激光切割

网友:
可以冲压的,我的不锈钢管分水器长2米也是冲压冲孔,厚0.6mm。

网友(点评):
只是冲孔,不是冲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种管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特别长这么咬口?楼主能否告知

是冷挤压成型,用的滚轮。

楼主:
这个不错。像是从内往外冲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车厢板,厚度0.8。用的锯片锯切,毛刺还是有。

嗯,这是个方向,如果用密齿的锯片,毛刺会小点。

网友(点评):
但速度高,可能接近每分钟60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冷挤压成型,用的滚轮。

有链接吗,或者做这个的机器叫什么名字?

网友B: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实现往外翻边呢

网友:
用锯切啊

楼主(2016-11-30):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实现往外翻边呢

属于冷弯成型设备,机器没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