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产品如何设计出

楼主(2016-10-13):
如下图,我想设计一个产品,但是看了别人的产品,我想知道这个复杂的图也是装配出来的?还是直接画出来的,真心佩服画这个的人,如果是装配出来的,里面那么多零件都要定制吗,还是有标准库,这几天画了几个设备弄的都晕头转向,彻底迷失了:(专家帮忙指点下吧,怎么样才能设计这样一个产品

网友:
这才几个件,我们一套图纸200多张钣金件图,加上外购模型,共500多种图形

网友A:
你是这几天画了几个零件还是设备?

网友:
我一条生产流水线起码也上千种不同的零件

网友(点评):
不要吓唬楼主,把紧固件去掉就少很多

网友(点评):
连接上标准件那更加多了,不过我设计一般的标准件在图面上是省去的,不然水都喝不到

网友:
打基础先~

网友:
先从基础的零件图画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网友:
这个只能算是个中小型非标设备了。。。

网友B:
都是用三维软件的自顶往下画出来的,根据零件相邻间的装配关系,一步一步地一个一个地设计并画出来,最终画成了这个复杂的设备。
肯定不会是先画好零件再装配的,那不是机械设计,是绘图而已。

网友:
你懂设计,二维软件也可以画出来。所以楼主的逻辑顺序反了

网友:
看楼主这情况还没找到门呢,走走看吧!哎。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做

网友:
在装配模块里面设计零件

楼主:
的确是刚入门不久,没有门道,我们的设备也不是很复杂,就是主要设备集成起来,但是也需要定制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几天画了几个零件还是设备?

零件跟着书和视频画了几个,设备也画了几个。比如工控机、交换机、触摸屏,相对都是比较方正的,没有涉及曲面设计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三维软件的自顶往下画出来的,根据零件相邻间的装配关系,一步一步地一个一个地设计并画出来,最终画 ...

我是做硬件设计的,我感觉这个应该和绘制PCB板图差不多,可以自己做库,也可以利用现有的库,不知道SW是不是这样,主要是感觉整体上没有概念。头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硬件设计的,我感觉这个应该和绘制PCB板图差不多,可以自己做库,也可以利用现有的库,不知道SW是 ...

确实可以做库
尤其是标准件(软件自带)、型材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