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这种类似的花键槽能加工吗

楼主(2016-10-13):
大家好!请教下如下图的花键槽能加工出来吗?
1 大概就是在一个空心圆柱体内圆部分开花键槽,但是槽子不开通,留出4mm,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加工?
2 如过1可以,还要求开槽的底部6个加工表面(和圆柱体侧面平行)有3.2的粗糙度,不知道能否保证?

case2

case2

网友A:
肯定可以,但是成本估计高了。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但是成本估计高了。电火花

谢谢!

电火花成本很高吗?

那如果槽子的横截面如果是矩形的是不是就很容易加工了?

网友B:
这种结构 感觉还是铸造靠谱点。或者把这个结构分开两半,带槽的插床插,不带槽的那个板子通过螺栓或者焊接安上去、

网友:
电火花可以的,要是通的就可以线切割了,如果线切割切好在焊上去呢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 感觉还是铸造靠谱点。或者把这个结构分开两半,带槽的插床插,不带槽的那个板子通过螺栓或者焊接 ...

谢谢!
材料最好是铝的,所以铸造可能行不通了。
另外这个箱体不带槽的那部分要在装配时插入定位销,用来定位插入花键槽的垫片的,所以我感觉分两半之后定位会差一些。

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点评):
为啥铝的不能铸造? 要把这零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免得这么多人瞎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谢谢前辈!能解释得详细一点吗?我对加工属于不太熟悉~

补充内容 (2016-10-14 10:43):
谢谢!还想请教:
1 ‘车个套镶进不能处(热套)’什么意思?
2 是不是要车两个套?
3 对于铝材料这种加工方法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6-10-14 10:48):
还有就是因为在两端面要钻螺纹,在原箱体和热套后的零件的边界上钻螺纹和定位销可行吗?

网友(点评):
1,先在车孔时,将不通那地方车一个直径比花键槽大的预孔, 2,线割或插好花键 3,车个套镶进不能处(热套) 等花键加工好了后,再车一个套,用热套的办法将套镶进不通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以最低限度的工艺知识来考虑:什么样的刀能把这活干出来?

网友:
这个槽看来是难以加工,电腐蚀吧。

网友D:
问题是作为设计者,有没有必要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如必须除外。设计的东西适用、易于获得才是最佳滴。不求最花哨

网友:
精密压铸铝可以。摩托车发动机上就有这零件。
光洁度也很高。
要有批量,磨具太贵了。

网友E:
Z这个加工有点难度哦,可能火花或者电腐蚀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Z这个加工有点难度哦,可能火花或者电腐蚀靠谱点

想请教下是因为什么原因难度大?我想了可能的原因,列了出来,请告知~1 花键槽的横截面形状

2 花键槽不开通
3 花键槽端面粗糙度要求高

另外如用火花或者电腐蚀是不是成本很高,适合单件小批量生产吗?

网友(点评):
电火花又慢又成本高,都是做模具加工用用,批量没见过

网友F:
这个不是直接车好去线割就好了,你们说的这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点评):
割完后把台阶紧配进去就好了,精度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直接车好去线割就好了,你们说的这么复杂做什么?

谢谢!
这个零件是铝材料的,适合您说的加工办法吗?

网友(点评):
铝的就麻烦了,不是转用的机床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谢谢!请教
1 您提到‘车个套镶进不能处(热套)’,是什么意思?
2 是不是要车两个套?
3 对于铝材料这种加工方法可以吗?

网友(点评):
1,是打字错误:指车个套镶进去 2,就一个补在不通处的套 3,从你这不通分析,应该是密封,热套只是为了牢固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是因为什么原因难度大?我想了可能的原因,列了出来,请告知~1 花键槽的横截面形状

2 花键槽 ...

我建议你还是分开做,精度也可以做的很高,加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谢谢!
还想请教下:
1 热套后如果两个箱体的端面不共面,可以再车下端面吗?
2 热套后可以径向打定位销孔吗(需要打穿两个箱体)?
3 还有在轴向两个箱体结合处可以打螺钉孔吗?会不会打的过程中内套会转动?

网友(点评):
1 热套后如果两个箱体的端面不共面,可以再车下端面吗?当然可以 2 热套后可以径向打定位销孔吗(需要打穿两个箱体)?那更好 3 还有在轴向两个箱体结合处可以打螺钉孔吗?会不会打的过程中内套会转动?齐缝螺钉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前辈!还想请教下1 采用热套方案的话,内外套具体采用什么过盈配合合适?尺寸如下(有两个这样的结构)a 内外套结合面处直径57mm,轴向接合尺寸是21mm
b 内外套结合面处直径68mm,轴向接合尺寸是4mm

2 另外就是内套的壁厚很薄(两结构内套均是3mm),并且a结构在热套后内套的内表面还要加工;
这样的话采用热套方案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铝件8H/7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谢谢!我看了下,H8/r7严格来说属于过渡配合,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过渡是j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前辈请看附图,是不是有可能是过渡配合?

网友(点评):
H8改成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恩,这肯定是过盈配合了~
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台阶孔-加工出头-镶套

前辈,还想请教下,关于热套前零件图和热套后装配图的尺寸标注问题

有些尺寸是在热套前的零件图上就加工完毕了,热套后不再加工了。

但是为了将热套后的装配图的尺寸标注地完整些,上述只在零件图中加工的尺寸有的又出现在热套后的装配图上。

想请教:
1 在零件图和装配图上标注两次,会不会造成二次加工?
2 如果会的话,应如何避免(在我想把装配图尺寸标注得完整些的前提下)?

网友(点评):
全部按加工公差标注

网友:
用加工中心不行吗????

网友(2016-12-09):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作为设计者,有没有必要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如必须除外。设计的东西适用、易于获得才是最佳滴。不求最 ...

这个建议中肯!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做通  那样加工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做通  那样加工就方便多了

谢谢您!
已经改成做通的了。

网友:
还是做通的好,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2020-06-24):
这种类似的花键槽能加工出来,采用数控键槽机床拉槽,这种新式键槽加工机床是一种专用内孔槽加工机床 它完全改变了老式插床、内拉床加工内孔键槽的理念,综合了插、拉、刨床三者的优点 ,设计新颖,并采用数控技术和独特的内孔定心工艺以及特殊的进刀原理,它的加工速度和加工精度是传统方法没法比的;它能加工1. 内孔平键键槽 2. 不同齿形内花键3. 孔内螺旋油槽、内螺旋齿轮4.  螺旋内花键、5. 锥形内花键6. 盲孔键槽、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