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位置键槽的加工

楼主(2016-10-13):
求论坛里面的前辈帮我看看,这个盘上的键槽固定之后好加工吗?如果能加工,位置精度能保证吗?键槽的位置位于两圆孔的中心线上。附图说明

网友A:
量小就线切割, 量大插床插,拉刀拉都可以,你这个键槽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小就线切割, 量大插床插,拉刀拉都可以,你这个键槽要求不高。

哦哦。。位置精度能保证么?

网友:
2楼,位置度靠校的

网友B:
看你图纸,平面孔和键槽位置要求不是很高。你就拉床拉好键槽后,在用钻模加工平面孔。钻模上做键定位。

网友C:
不知是指
1,这个盘上的键槽固定之后,其它地方好加工吗?
2,这个盘上的键槽,等零件与其它固定之后好加工吗?
如果是1,取决于定位精度。
如果是2,找正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纸,平面孔和键槽位置要求不是很高。你就拉床拉好键槽后,在用钻模加工平面孔。钻模上做键定位。

理论上确实容易实现,刚问加工师傅他说,这个在数控机床上一次成型就不好弄了,说键槽的位置精度没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指
1,这个盘上的键槽固定之后,其它地方好加工吗?
2,这个盘上的键槽,等零件与其它固定之后好加 ...

加工师傅要用数控机床一次成型,键槽的位置不好找正。。

网友(点评):
那就无问题了

网友:
这个结构从有键的时候就有了,放心做吧。

网友D:
先加工好内孔和键槽,再以内孔和键槽为安装基准,用数控铣床加工外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加工好内孔和键槽,再以内孔和键槽为安装基准,用数控铣床加工外轮廓。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