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问题

楼主(2016-10-13):
别人的图纸,里面有一些标的尺寸,假如一个轴,标的尺寸是直径20(实际尺寸也是20);但我重新用DLI标注,标出来是11.8227.然后里面所有的图形都是这个比例。请问要怎么弄才能把图纸弄成正常的1:1的比例;或者改标注也行。
因为图纸太多,不好一个一个去改。
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比例因子调错了?

网友A:
算出与图面测量尺寸的比例,在CAD软件中放大修正

网友B:
利用scale命令调整比例。

网友C:
不要用比例尺...画一条目标尺寸长度的线,输入al 命令,把全图去和他对齐,我没有批量的方法,一张图一张图的改吧...比例尺有那么多位小数 肯定不准确的哈哈 信我

网友(点评):
这个最严谨

网友:
可以把比例找出来,然后缩放原图,在标准的时候就可以了。感觉这种方法也不是很便利。

网友:
应该文件里有好几种文字样式改一下比例因子或者换一种再或者自己新建一个

网友:
看看标注样式里的全局比例是不是图纸上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比例尺...画一条目标尺寸长度的线,输入al 命令,把全图去和他对齐,我没有批量的方法,一张图一 ...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与图面测量尺寸的比例,在CAD软件中放大修正

能否具体告诉我如何放大修正吗?我不太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scale命令调整比例。

能否具体告诉我如何操作吗?我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告诉我如何操作吗?我不太会用

量出测量尺寸,然后scale(缩放)命令输入比例因子(也就是你的  实际尺寸/测量尺寸)

网友:
每张图比例不一样,在标注样式里把每个比例×1.691660957。进行改动试一下。

网友:
这个很难改的了,带那么多小数。如果人家现在标注的尺寸是对的,就不要更改尺寸了;可以更改图形的比例来放大到你满意的大小,但尺寸是如何的,要与设计者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告诉我如何操作吗?我不太会用

命令行输入scale,选择参照R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