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材质

楼主(2016-10-13):
我想请教一下,丝杆升降机的螺母是什么材质的,普通黄铜吗

网友:
大部分是,有些不是。

网友:
1,我负责的说肯定不是。
2,一般用10-1锡青铜,ZCuSn10P1
3,除非你非要用,那不是一个负责设计者该干的事。
4,当然还有用铸铁、尼龙的,但那是另外的用法了。

网友:
一般是锡青铜。

网友:
查一查米思米的产品用什么材质做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懂。丝杆升降机的螺母?不会是丝杆上螺母吧,如果是载重量大的,几吨的,锡青铜也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