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和低压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6-10-13):
高压电机与低压电机相比,有如下几个优势:

1、可以将电机功率做大,最大可以达到几千,甚至是几万千瓦。这是因为,在输出同样的功率时,高压电机的电流可比低压电机的电流小很多。例如:500KW,4级的三相交流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为380V时的额定电流为900A左右,而额定电压为10KV时只有30A左右。所以高野电机绕组可以用较小的线径。由此,高压电机的定子铜损也会比低压点击小。对于较大功率的电机,使用低压电时,则因需要较粗的导线而需要更大面积的定子槽,使定子铁芯直径做的很大,整个电机的体积也会变得很大;

2、对于较大容量的电动机,高压电动机所使用的电源和配电设备比低压电机总体投资要少,并且线路损耗小,可以节省一定量的耗电。特别是10KV的高压电动机,可以直接使用电网电源,这样的话,在电源设备上的投资会变得更少,使用也变得简便,故障率也会变小。

而高压电机与低压电机相比,其缺点是:

1、绕组的成本相对较高,相关的绝缘材料成本也会随之变高;

2、对使用环境的要求远远比低压电动机对环境的要求要高;

3、绝缘处理工艺较难,工时费用较多,电机制造周期较长。

网友:
电机的电流过大就会发热大,过热就会破坏线圈绕组的绝缘而烧毁电机。
工厂企业一般就最高电压就是380V,增压不现实啊。

网友:
是不是高压电机更怕潮气。
更容易连电和击穿。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2024-10-05):
我只见过660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