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剪机对中立辊用45钢辊子经常爆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13):
纵剪机对中立辊用45钢辊子经常爆裂,现在想改材料,不知用什么材料好?同时怎样的热处理既可提高硬度又不易爆裂

网友A:
辊套厚度加厚不行吗?再说,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对中力量大不大?太大的话减小力量试试,小心辊套没事了其他零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辊套厚度加厚不行吗?再说,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对中力量大不大?太大的话减小力量试试,小心辊 ...

厚度已经是22mm,对中力量不大,只是起对中作用,是否热处理出了问题,如果是要求既要耐磨又够硬度,应如何选择,再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已经是22mm,对中力量不大,只是起对中作用,是否热处理出了问题,如果是要求既要耐磨又够硬度,应如 ...

既然是对中装置,厂里绝对不会让你用很贵重的材料的,一般也就是45#钢调质后表面淬火,你还没说对中力量是多少呢。另外你对中产品的温度多少?有没有可能是温度相差太大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