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轴系的设计

楼主(2016-10-14):
如图所示,使用两对角接触球轴承,轴承精度为P4,背对背安装。轴承为轻预紧,在安装时,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傅,提出内圈隔圈比外圈隔圈短0.04mm。不知道这个0.04mm是怎么来的呀?

另外有没有更好的方案,采用其它轴承组合提高轴系的回转精度

网友:
这个为预紧量,和预紧载荷以及轴承本来的原始游隙有关。SKF轴承样本有这方面的资料。角接触球轴承的预紧量和预紧力都是由轴承公司组配,按照预紧力的大小分为轻(L),中(M),重(H)三个等级。一般的主轴轴承使用轻预紧和中预紧方式。预紧力大小根据切削时的承受的最大轴向力大小选用。为保证主轴的抗振性能, 选择的预紧力大小要不小于所承受负轴向负荷的20%~25%, 还要考虑滚动疲劳寿命、轴承的刚度等。预紧力和预紧量是根据以上综合考虑出的,必要时通过预加载荷试验并测定, 因为主轴装配在运转过程中预紧力会发生变化, 所以预紧力是“测 ”出的而不是算出的。

网友:
经验预紧量,,,,

网友:
这个。。。。。。
要根据你的转速,径向和轴向载荷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的 是可以理论计算的
但在实际应用时,一般都是凭经验的,
所以,造就了我们很多工业品的质量差异很大的原因

楼主:
谢谢几位大师回复,这台设备转速不高,因为不要求做整圈旋转,对轴系的晃动量要求较高.

网友A:
再在一头加一个深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在一头加一个深沟

如图所示,使用两对角接触球轴承,轴承精度为P4,背对背安装。轴承为轻预紧,在安装时,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傅,提出内圈隔圈比外圈隔圈短0.04mm。不知道这个0.04mm是怎么来的呀?

另外有没有更好的方案,采用其它轴承组合提高轴系的回转精度

网友:
轴承为轻预紧,在安装时,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傅,提出内圈隔圈比外圈隔圈短0.04mm,经验所得吧

网友:
要求刚度是哪个方面的?轴向刚度?径向刚度?
要知道不同的刚度要求,不同的轴系,有不同的办法
比如加圆柱滚子轴承增加径向刚度,使用3-2的结构增加轴向刚度等等
再有就是轴承内外圈配合对轴承游隙,以至于对刚度的影响
这个预压量差不太多,因为转速慢,温升不用考虑了,简单算一下,查样本,不复杂

网友(2016-12-27):
经验很重要,设计者首先完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