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0和G91可以在一行代码中用吗

楼主(2016-10-14):
《数控编程手册-第二版》,其中62页明确指出同一行中,不同轴可分别指定增量模式还是绝对模式,例如对于原绝对位置(1,1)
执行G90 X2.5 G91Y1.5
其结果应该是(2.5,2.5),就是X是绝对Y是增量,同时进行的。
可实际结果是x3.5 y2.5,全部执行的是g91,请问如果想得到以上结果,应该怎么办?

网友:
可以!但程序只认后面的那个。所以一行指令中,应该只有一个G90或一个G91。

网友A:
编程没这么干法的,同一行系统只执行一个指令。不要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没这么干法的,同一行系统只执行一个指令。不要混用

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网友B:
同一段行只允许一个模态指令!

网友:
有点看不懂呢,还没开始就结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段行只允许一个模态指令!

那《数控编程手册-第二版》,其中62页明确指出同一行中,不同轴可分别指定增量模式还是绝对模式,就是错的了?

网友(2016-11-20):
那本书就一垃圾。看看作者就知道

网友C:
在同一行系统只执行一个。G    M   S指令。 比如G0 Z5  G1  Z5;,执行G1 。 G0  Z5  G99;这样同行2个G指令系统会报警。但同行可以G0  Z5 M03  S500  T101; 这样可以多个指令

网友:
G90X2.5J1.5或G90X2.5V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行系统只执行一个。G    M   S指令。 比如G0 Z5  G1  Z5;,执行G1 。 G0  Z5  G99;这样同行2个G指 ...

这个不完全正确,MS指令同一行中只能有一个,G指令不一定,G指令分好多类,同类的G指令同一行中只能有一个。比如G90G54G0X0Y0就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没有这样用的

网友:
它只能执行后边的那一个,你这种方法只能算是钻牛角尖,平常没这么用的,把精力放在工艺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