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与其它三维软件格式导入

楼主(2016-10-14):
现在我这有一个prt格式的三维图,用UG打开之后其中后很多体,导出stp格式使用SolidWorks打开只有一个零件图,请问是否打开时是装配图,里面的零件图都可以单独打开?

网友:
要看二点:你遥的软件和原码

网友:
三维互转是不方便。

网友:
旧版本ug,你导出装配体时,没有全部选择所有实体。
现在的UGnx11,我刚才特意出了一下,没有问题,能全部导出装配体的零件,不过都是实体了,没有了参数,也没有了装配约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