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W转换成的DWG文件无法打印成黑白PDF,求助

楼主(2016-10-14):
INVENTOR2015的工程图可以直接打印成黑白的PDF,
但是如果先转换为AUTOCAD的DWG,然后用自定义的样式表(即定义所有的颜色都打印为黑色)
打印这个DWG,就会发现彩色还是彩色,无法打印为黑白的PDF,求助?

网友A:
CAD打印样式选择  monochrome.ctb  这个就是黑白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打印样式选择  monochrome.ctb  这个就是黑白打印

选用这个样式打印有个问题,所有彩色的线条打印出来都是浅灰色,而不是黑色。

网友:
用黑白打印机打

网友:
转换成dwg之后,在autocad软件里,可能线段要重新设定为黑白,不然它还是彩色的线条。

网友B:
这是因为在inventor中用的模板对颜色的使用没有用inventor的样式,而是手动更改,比如文字,没有用它的如text样式,而是手动指定一个颜色。注:可以对不能打印成黑色的对象,查看属性,可以看到其颜色是红色、黄色等等,而不是CAD打印样式中规定的0到255,所以不能打印出来,只能按颜色打或打成灰度。
唯一的办法,转成dwg之后,对那些元素属性进行更改,建议全部改成“随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在inventor中用的模板对颜色的使用没有用inventor的样式,而是手动更改,比如文字,没有用它的如te ...

追问一下:
到DWG之后,有颜色的线条,颜色特性全是BYLAYER,但还有个打印特性全是BYCOLOR,这个特性全是灰色的,无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