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力和推力的区别及如何计算

楼主(2016-10-14):
  如下图所示,假如需要顶动10KG的物品和推动10KG的物品所需要的力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1,顶一般是克服物体自重。
2,推一般是克服物体与接触面的摩擦力。
3,你这东西是浮在空中吗?无依无靠,失重了?什么问题都有个使用环境,限制条件。
4,顶和推,就力本身来说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量的描述。

网友(点评):
举起一个东西和推动一个东西需要的力度肯定不一样的,就假设这个东西放在桌面上

网友(点评):
好吧按你的意思,顶力10*9.8=98N,推力10*9.8*u(u物体与桌面的摩擦系数,假设0.1)=9.8N.

网友(点评):
顶力还需要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顶一般是克服物体自重。
2,推一般是克服物体与接触面的摩擦力。
3,你这东西是浮在空中吗?无依无靠 ...

有一个水平面啊

网友:
你这是不是玩的磁悬浮物体运动。

网友(点评):
不是,就是一个物品在一个水平面上的顶力和推力要多少

网友:
牛顿力学,牛顿力学,还是牛顿力学。一、平衡状态即物体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时所受合力为零;二、非平衡状态即有速度变化时适用牛顿第二定律。

网友:
推力=重力*摩擦系数的反作用力

网友(点评):
摩擦系数应该怎么去定义?

网友(点评):
做实验或查手册

网友(点评):
如果知道两个物体的粗糙度是Ra3.2,系数能定义出来嘛?

网友(点评):
因素较多只能实践,供参考45号调质钢Ra3.2,在无润滑的条件下,系数应该在0.2-0.3之间

网友(点评):
那你这个重力是指物品的重量嘛?

网友:
顶力就是10kg力,至于推力,看要克服什么阻力,有没有摩擦力之类的力,如果是空气中,那么就是克服空气阻力,这个极少的力就行。

网友(点评):
就普通环境中比玻璃面上,应该怎么去算,表面粗糙度我这里都可以控制的,最大Ra3.2

网友:
还有惯性力

网友(点评):
不用考虑这么仔细,就只要知道它多大的力能动,我后面再加个安全系数0.3就保险了

网友:
如果是物体上下滑动,我认为:顶力=重力+摩擦力。
如果是水平推:推力=摩擦力

网友(点评):
往上顶的话,如果速度不是很快,空气的摩擦力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点评):
不是空气的摩擦力,是物体和所依附的面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那这个摩擦力怎么算的?我这个东西表面粗糙度是Ra3.2

网友:
楼主叙述的都不清楚。
对于推力来说,有三种基本情况,第一种是匀速推力,也就是重力*摩擦系数,楼上说的推力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就是匀加速推动,这个要把加速度给算进去;第三种就是匀减速推动,要把减速度算进去。如果不是匀加速或者匀减速的话,那情况就更多了;
对于顶力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点评):
就是最简单的匀速,比如手推

网友:
“那这个摩擦力怎么算的?我这个东西表面粗糙度是Ra3.2 。”附着力x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按你这个公式那10KG的物品摩擦系数是0.3的话,摩擦力就是3KG?

网友(点评):
这样讨论有点空对空,看物体与竖直面是怎么接触的?看你的具体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这样讨论有点空对空,看物体与竖直面是怎么接触的?看你的具体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就一个东西放在水平桌面啊,最简单的条件

网友:
看的尴尬癌犯了,归根结底,LZ是不知道滑动摩擦系数如何取~~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900

网友(点评):
差不多,还有计算公式

网友:
学校知识都还给老师了么。。。。
一个是克服重力做功,一个是克服摩擦力做功
摩擦系数差机械手册就好了呀
我本身就是个菜鸟,看来楼主比我还菜一点点

网友(点评):
用的少都忘掉了,知道不一样但公式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