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互不缠绕,强度很强的弹簧怎样单离?

楼主(2016-10-14):
请教各位此类产品不使用圆振方式如何单离
产品描述:每次仅投放一种弹簧
材质:钢
弹力:非常大,手动的话,几乎不产生形变。可看作是一根特殊的弯管
互相缠绕情况:不会互相缠绕
单离要求:通用长度40-180,肠径12-20的产品,速度:20-30/分钟, 可以使用换治具方式对应不同规格产品

这方面实在是没什么头绪,固恳请各位赐教!

以下为产品照片:

网友A:
圆振?单离?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振?单离?没看懂

圆震: 可以看作是振动盘(走螺旋线的振动盘,因为走螺旋线的话,振盘直径太大!)
单离: 就是把一堆无序的产品排队,从一个或者多个门口出来,并且一个门口同时仅允许1个产品通过。

网友:
磁力抓取吸

网友:
太神奇了,你肯定能找到方法,人类智慧真的好无穷

网友B:
应该用震盘就行,将弹簧排列有序地输送到工位。

楼主:
谢谢层主,产品不能用磁!用磁必须有消磁工序!

网友(点评):
那只能手工叠放到储合内再气缸一个个地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震盘就行,将弹簧排列有序地输送到工位。

谢谢层主。圆形振动盘的方式已经被否决,因为震盘直径太大!

网友C:
不知道用皮带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皮带可不可以

楼上可以尝试下。另外可以试试做一个类似伞状的分离治具,间歇旋转,原理有点像离心分离机一样。也像那种乒乓球彩票摇号机一个形式。再配本顶出气缸,间歇旋转并顶出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振?单离?没看懂

哈哈,我也想问,太专业性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皮带可不可以

请教一下这个“单离”的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单离”的原理?

手指气缸挡住后面的弹簧,一动一个,关键是导轨上要做点文章,让弹簧排成一排不重叠,导轨下面最好加个直线振动机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可以尝试下。另外可以试试做一个类似伞状的分离治具,间歇旋转,原理有点像离心分离机一样。也像那种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指气缸挡住后面的弹簧,一动一个,关键是导轨上要做点文章,让弹簧排成一排不重叠,导轨下面最好加个直 ...

直震也是我考虑的范围,您说得对,其实关键就在于怎么能让工件在震动前进的过程中掉进坑里面继续前进,而没掉坑里面的怎么去掉。
因为没震动方面的经验,所以想像不到震动时候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震也是我考虑的范围,您说得对,其实关键就在于怎么能让工件在震动前进的过程中掉进坑里面继续前进,而 ...

轨道设计成这种楼梯状,分离效果应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轨道设计成这种楼梯状,分离效果应该好点

如果设置成阶梯状,方向可以网上,类似棒状管的送料方式,利用阶梯错分的形式一步一步抬高。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没实验过,不知道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成阶梯状,方向可以网上,类似棒状管的送料方式,利用阶梯错分的形式一步一步抬高。这也是一个办 ...

方向向上用阶梯上料不好,这种阶梯只是把成堆的弹簧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向上用阶梯上料不好,这种阶梯只是把成堆的弹簧荡开

谢谢指导 看来要做个简单的功能机来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看来要做个简单的功能机来试验!

也是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随便交流交流

网友:
这样行不行?

网友E:
一个字!吹!
不是跟你瞎扯。密闭空间内压缩气体形成乱流,留一略大于弹簧直径的孔,吹出来的是整列,吹不出来的在里面继续吹。
优点:体积小,速度快。
缺点:噪音大,费气。不过这么大弹簧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字!吹!
不是跟你瞎扯。密闭空间内压缩气体形成乱流,留一略大于弹簧直径的孔,吹出来的是整列,吹不 ...

谢谢建议,吹理论上可以,只要气流足够大!但这么重的弹簧,或许不适用!

网友:
楼主可以考钩子。一钩最多抓两个,然后直震分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层主。圆形振动盘的方式已经被否决,因为震盘直径太大!

那干脆找个工人将不同的弹簧放到不同的输送带上,人工分拣,自动送料,输送带送料到所需的工位。

网友F:
弧度不知道大不大,不大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螺丝整列机的原理,用一个半圆柱的槽在产品堆里面上下动,往上顶的时候,会有一个弹簧留在半圆柱的槽内,然后让它滑走。半圆柱的槽跟弹簧的外形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弧度不知道大不大,不大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螺丝整列机的原理,用一个半圆柱的槽在产品堆里面上下动,往上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干脆找个工人将不同的弹簧放到不同的输送带上,人工分拣,自动送料,输送带送料到所需的工位。

谢谢指导。
如果人手分拣排列上料,那就是去自动上料的意义!

网友(2019-07-27):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如果人手分拣排列上料,那就是去自动上料的意义!

lz最后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