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错误的伺服原理图示做说明

楼主(2016-10-14):
该图有N多错误,这里一一指出,经免误导初学者

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 ...

一、最基本的机械基础,常用的渐开线齿轮是等传动比,不是等角速度,所以很少用齿轮做反馈。
二、就算用改进的齿轮反馈,背隙也会对系统稳定性构成很大影响,反馈环节尽量少加入机械传动,对时间常数,非线性影响都大。
三、所谓的电液伺服阀其实是个比例阀,目前主流的商用伺服阀前置级要么喷挡,要么射流管或其变种,没有滑阀,二级三级的才有滑阀,而滑阀的反馈是进伺服阀的线圈的,外反馈也是进伺服阀的前置级线圈(假定控制板集成到线圈里),而不是到滑阀线圈。伺服阀的控制比图示复杂的多。
四、伺服阀居然一边有弹簧一边没弹簧,开什么玩笑,要么是弹簧反馈杆自动对中,要么是电反馈自由位置。
五、伺服系统多选择差动变压器反馈,差一些也会用磁致光栅,怎么会用步进电机。

网友:
惭愧,看不懂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发贴的原因,别让一帮没水平的人把新手都误导了。

网友:
1,大侠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的伺服系统教学示意图。
2,至于大侠提到的结构,伺服阀本身的细节问题,我认为有两点需要考虑,1)是作者所处的时间点和环境,2)是作者目的,可能忽略了具体结构。
3,步进电机的应用,可能也是有一些具体的原因的。
我对伺服这块也是限于一些阀的认识,至于伺服系统也是书上看看,没有实际的伺服系统经验。
有经验的只是做过一个比例伺服阀的反馈小结构,算不上伺服系统。
4,看来此图还是有可探讨的余地。
5,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早期的伺服系统也不是这样,作者犯了根本性错误,70年代伺服阀就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点评):
比例阀和伺服阀是两个东西,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虽说现代比例阀的精度已经较接近伺服阀,但仍是两种东西

网友(点评):
我们讲伺服阀,上来就是喷挡,没有先上滑阀的,滑阀是功率级,根本体现不了伺服阀的设计思路。

网友:
请教楼主,伺服阀的实质就是用伺服电机(机构)去控制阀门的开合大小吗?

网友(点评):
伺服阀的本质是电液放大机构,将电信号转化为液压力

网友:
楼主高手,以后多分享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2017-05-11):
伺服阀没接触过,敢问楼主在哪个领域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阀没接触过,敢问楼主在哪个领域的大神?

我自己就会做伺服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就会做伺服阀

那你是液压原件生产商销售商,还是一个大型国企?感觉涉猎的怎么这么广呢!从伺服到负载敏感和闭式系统都有接触,还能自己生产阀?对您的工作经历感兴趣。看看能不能在某一个机会合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液压原件生产商销售商,还是一个大型国企?感觉涉猎的怎么这么广呢!从伺服到负载敏感和闭式系统都 ...

做液压,本身就得知道很多,不能像某个人说液压马达有三个油口那样没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