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表面处理疑问

楼主(2016-10-14):
1.铝6061零件的表面处理为喷砂80#本色阳极,不知道喷砂会不会影响图纸上标注的尺寸精度
2.图纸上标注表面处理时有白色氧化或本色阳极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3.同样是白色氧化,为什么不同的供应商送的货成色区别很大,有些很亮,有些灰暗

网友:
1、喷砂属于三级学科,只是去除工件表面锈斑,毛刺等,对精度99.99%没有影响,记着

喷砂前务必擦拭干净,不允许有油污,喷砂后禁止用藏手套触碰,不然你会后悔。
2、不同的处理方式,你可以理解为红烧肉和东坡肉的区别
3、不同的标准,例如德标,日标,美标,国标。但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
1、本色阳极氧化之前一般都要喷砂,喷砂不影响尺寸,但本色阳极氧化会减肉(内大外小),一般大概2-5丝;
2、本色就是酸洗氧化完事儿,白色氧化需要后续着色;
3、色差一般是各厂家染料调色不一样,酸洗时酸液杂质也会影响颜色(产生麻点)。

网友(点评):
色差影响因素较多,主要还是1,喷砂的速度、压力、方向、砂粒型号。2,阳极的工艺环节

网友:
同意楼上 1  2条  不同供应商氧化厂家不同,所以做出来的效果多少有些不同

网友:
可以加QQ聊聊吗3039670933

网友:
尺寸会向实体方向增大线性0.002-0.009不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1、一般喷砂对尺寸精度影响不大;
2、白色氧化是指化学氧化,氧化后表面可以导电,而阳极氧化后表面是绝缘不导电的,其表面的耐磨性要比化学氧化高;
3、氧化的色差很难保持一致,首先是基材可能有差别,喷砂效果也有影响,还有每批的氧化池液的配比浓度,氧化时间长短都会导致颜色的不统一。

网友:
同批次铝合金阳极化颜色可能是用的溶液成分浓度不同...罗酸盐 磷酸盐 硫酸盐 效果不一

网友:
同步带轮呀,1.基本不会,喷砂对尺寸公差的影响在1um以下
2.阳极处理颜色你可以按国标色规定他,有时候没家的颜色调出来都不一样,而且每批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影响它的因素太多了,温度,比例,以及操作的人员,,,,
3.明确的说有的明有的暗

网友:
色差与材料合金成分有关

网友A:
精度要求高的我们都是,留余量在喷砂,最后再精车一刀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要喷砂后精车呢?直接精车到位不好吗?

网友:
威望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高的我们都是,留余量在喷砂,最后再精车一刀

我们只要表面留有喷砂效果,内部再精车一次。如果尺度变化不大,的确可以直接当做最后一道工艺吧,不过我们产品要求高,轴承室公差才1丝,把这个控制因素交给喷砂厂,我们也不放心吧。

网友(2025-09-10):
铝6061零件的表面处理为喷砂80#本色阳极:
6061阳极氧化,又叫喷砂阳极氧化、本色阳极氧化、喷砂光亮氧化,只是叫法不一样。

不知道喷砂会不会影响图纸上标注的尺寸精度:
解决方法:在技术要求里面添加:所有标注尺寸均为最终零件尺寸。

网友:
2.图纸上标注表面处理时有白色氧化或本色阳极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白色氧化为,氧化后的颜色为一定为白色,
本色阳极氧化的话,材料的氧化后可能不为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