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关于块求助

楼主(2016-10-14):
如图,B是A通过CO命令复制,并用SC命令放大三倍后的图,A本身是一个块,复制放大成B后,两个的大小完全不一样,但两个仍然是同一个块(名字一样)。
是不是这样不太好,既然是一个块,应该完全一样啊,不然怎么知道是同一个东西了。

网友:
块的名称可以重新定义吧,虽然形状一样,大小不一样,可以在名称后面备注以加区分。

网友:
画图工具而已,那么纠结干嘛,设计不在于画图,而在于理念

网友:
那只能重新定义放大后的模块

网友:
打散重新定义

网友:
一般的做法都是分解后在重新做块的。

网友:
重新定义一下块的名字就ok了。

网友:
放大的块重新定义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