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Si2Mn材料的弹性爪热处理怎么办?

楼主(2016-10-14):
    如图所示的弹性爪,其最大外径是凸起部分的直径140,该零件需要沿轴向通过一个内径为134的轴套,开槽的弹性爪收缩进入轴套,再从轴套里面释放出来,外径就小于140了,原因是产生了塑性变形。
    为了减小变形,将材料由42CrMo改为60Si2Mn,目的是提高屈服强度,请问热处理怎么要求,屈服强度能达到多少?要考虑热处理后的可加工性。
   谢谢各位!

网友:
你这是弹簧钢,热处理以后再加工,比较难。
弹簧钢油淬以后,硬度HRC55---60.
你还是淬火前加工好。

楼主:
谢谢赵版主,如果把硬度控制在HRC38-42,可否加工?屈服强度能到多少?
先加工最后淬火,尺寸精度能够达到吗?

网友:
头部加长,处理后去掉

楼主:
面壁深功,您好,能否说得具体一些?主要目的是达到较高的屈服强度,如何热处理?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张弹簧的热处理工艺卡片看看,应该是一样的热处理

网友:
应该是弹性变形,而不是塑性变形喔,其他的我也不太专业,不过感觉加工成这样再热处理,真的很难不变形。一般都会热处理以后精磨一下的。

网友:
弹性变形,一般弹簧夹采用淬火加回火,硬度HRC48左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是涨紧用的涨紧套,如果用的是机械或液压涨紧的话硬度可适当提高到HRC45-50之间(淬火+回火),气压涨紧的话最好在HRC35-40之间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不过我还是没搞清楚加工工艺,不能跟弹簧一样吧,弹簧不用切削加工的。先调质还是先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