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车刀架的材料及热处理选择

楼主(2016-10-14):
前段时间立车刀架坏了,然后去市场买了个成品件回来,结果用了2个月,就这样了:    。    之前那个用了很久,是以前老师傅做的(已经走了),现在想自己做一个,请教前辈些这个件材料怎么选,热处理要求等。立车是C5225,断续切削,粗加工吃刀量5mm左右。

网友A:
1,45#锻件
2,接口圆端G42.

3,还有就是这上面的刀垫也是定制的,15#,齿部S0.5-C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
2,接口圆端G42.

多谢大侠、连图都有啊,哈哈,校一下我测绘的尺寸对不对。材料用45锻件?

网友(点评):
这东西肯定得是锻的,你这裂了多半不是锻的!

网友(点评):
按我的图出吧,估计老板看完你的图得给你涨( ̄︶ ̄)↗工资!套用管理员的话,楼主不用太谢我!

网友:
工具要正规,否则得10失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锻件
2,接口圆端G42.

“接口圆端G42”,那主体的热处理呢?也是这样么。还有不太懂这个G42,查了下热处理的代号,12603上都是 “5XXXX-□”。网上找到个G42,只要求硬度40~45HRC。还望指点指点啊。

网友(2022-06-25):
这个硬度40多度,怎么钻的上面的螺孔和攻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