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计算公式

楼主(2016-10-14):
我用一个滑台式电缸,用滚珠丝岗传动,导程10,负载10KG 用公式 算等速扭矩Ta=Fa*I/2*3.14*n1)
Fa=F+μmg 等于14.7  我摩擦力算0.3可以么?
n1=0.94传动效率
我算下来 TA=0.024NM对么?
这样的话   我选择伺服电机  只需要额定扭矩大于0.024NM 么?
但加速度扭矩我可以用等速扭矩乘以2到3倍来得出的  加速度扭矩是0.072  。
这个加速度扭矩是等于伺服电机的瞬时扭矩么?
还是要等速扭矩加上加速度扭矩 0.072 +0.024等于0.1NM 才是伺服电机的  瞬时扭矩?

网友:
Fa=F+μmg 等于29.4
负载转矩TA=0.095NM
还需要计算出启动转矩TS,
总转矩TM=(TA+TS)*S                   S是安全系数。

网友:
参考“大型重载机床驱动系统交流伺服电机的选择”。

网友A:
选伺服电机还需要考虑惯量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伺服电机还需要考虑惯量匹配的问题

就是我看到有模组的惯量  要和伺服电机的惯量  一样是么?  惯量好像是多少在乘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