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气接头内孔为PT牙,气接头为G牙,能配合使用么?

楼主(2016-10-14):
好像上次订过一只这种接头的,电气工程师也给用上了!

网友A:
气缸直管牙(PT),接头锥管牙(G)是可以拧进去使用的,但是不建议这样用,需要缠多一点密封胶带,最好是订货的时候确认好。 要是气缸是锥管牙,接头是直牙接头就拧不上去,回漏气。

网友(点评):
楼上,你搞错了。反了。  PT是PipeThread的缩写,是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1:16.国家标准可查阅GB/T7306-2000   G是

网友:
不能,孔为柱,接头为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直管牙(PT),接头锥管牙(G)是可以拧进去使用的,但是不建议这样用,需要缠多一点密封胶带,最好是订 ...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直管牙(PT),接头锥管牙(G)是可以拧进去使用的,但是不建议这样用,需要缠多一点密封胶带,最好是订 ...

楼了完全反了。PT是PipeThread的缩写,是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1:16.国家标准可查阅GB/T7306-2000   G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G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

网友:
一般密封用联接 包括“锥/锥”与“柱/锥”两种配合方式,即圆锥内螺纹(Rc)+圆锥外螺纹(R2)和圆柱内螺纹(Rp)+圆锥外螺纹(R1)。

网友:
现在自来水管基本上是这样接的。

网友(点评):
问下 自来水管是P内牙 G外牙的链接?

网友(2023-07-26):
都可以  密封OK 都行

网友:
那估计是强行扭进去了 这样会导致后期拆的时候,牙直接干坏了,  PT牙是锥牙和Rc牙一样 ,一般作为外牙居多   ,  G牙不带锥度,一般作为内牙居多(像一般的管牙都是G牙)  内孔为G牙,是可以和外螺纹为PT牙互锁的,一般用于低压,静载情况,密封性较差。 内孔PT牙,外螺纹也是PT牙,一般用于高压,高温,密封性比较高。-----------------还有一种是NPT牙,这个是美标的60度牙型角,这种用的比较少。。。

网友:
PT是锥牙,G是直管螺纹,拧进一小段螺纹后会被锥度卡住无法继续拧了,缠生料带可以勉强用用

网友(2024-07-03):
6楼、3楼回答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