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电线圈产生磁场问题

楼主(2016-10-14):
我们知道通电的导线可以产生磁场,而且磁场方向跟电流方向或线圈旋向有关。
线圈在绕线时,骨架跟随轴做一个方向转动,在绕线是由左到右,在由右到左,一层一层叠加由内到外的变厚。小弟今天就闹了笑话,我看车间师傅这么绕线,就说:“线圈这么绕,线圈走向一会左旋一会右旋,电流一个方向,这样产生的磁场不是会互相抵消吗?,应该是一层一层叠加由内到外,在由左到右”。师傅就说:“我从来都是这么绕的,真没见过你说的那种绕法” 又有个师傅说了:"轴是按一个方向转的,线也是按一个方向转的,所以产生的磁场是不会抵消的。”反正大家一时都说服了对方吧,绕线师傅就说电气的没特别交代。我也借坡下驴,“是的,我就有点疑惑,机械的管这了事干嘛”
回来后,我仔细想了下,如果绕线都是这么绕的吧,实际中我用到线圈的确有磁场,说明我跟定有某个地方想错了。
现在终于搞明白了,都是高中知识。具体看下图。还有大家能明天我和师傅对绕线方向理解的差异吗?对每一层电流输入方向和旋向同时改变,负负得正。

网友:
我也没绕过线圈,只能作为外行猜测一下,线圈电流产生磁场貌似记得是右手定理,只要每个截面电流方向一致,磁场应该是不会抵消的,当然最好是能规律性绕线,这样磁场强度分布均匀,那转子受力情况也会好。小弟遇见!

网友A:
这个图真心不好看
不要被绕线迷惑了,我们要看剖视图,看剖视图的电流流向。
剖视图里的电流是不是都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真心不好看
不要被绕线迷惑了,我们要看剖视图,看剖视图的电流流向。
剖视图里的电流是不是都是一 ...

实际中不会那么画的,电流方向也是不画的,正负方向都在安装调试时电气人员接线试的达到需要的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真心不好看
不要被绕线迷惑了,我们要看剖视图,看剖视图的电流流向。
剖视图里的电流是不是都是一 ...

手机像素不高,穷啊。 那个图就简图,我这人喜欢搞明白东西的原理,对细节把握就不喜欢。

网友:
本来还清楚,给那么多文字一绕到变糊了

网友(点评):
很多错别字啊,还是我的理解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有烦用3D画个演示一下,好吗

网友:
你迷糊了

网友:
我看懂你说的什么了,不应该只说左右,而是轴向的左右。师傅说得没有错,不会相互抵消,只要线是绕着轴一个方向就行,不管是从轴向的左边绕到右边还是从右边绕到左边。

网友B:
曾经在工作中做过许多线圈,对此略知一二:

你拿起一个线圈,像单筒望远镜一样看过去,只要所有匝都是一个方向的(或者都是顺时针,或者都是逆时针),这些匝的磁场就是互相增强的。与不同层之间的过度方法无关。

工业上线圈有很多绕法,例如平绕、蜂窝绕、乱绕等等,是出于对不同电性能的考虑,例如匝间分布电容,匝间耐压等等。你所描述的应该是典型的平绕法。

还可以用这样的判断方法:假设你是一个电子,面朝前沿着导线前行,线圈的中轴线应该一直在你的一侧(或者一直在右侧,或者一直在左侧),这样就没有浪费磁力线。

老鹰,给我加些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工作中做过许多线圈,对此略知一二:

你拿起一个线圈,像单筒望远镜一样看过去,只要所有匝都是一 ...

只要所有匝都是一个方向的(或者都是顺时针,或者都是逆时针),这些匝的磁场就是互相增强的。与不同层之间的过度方法无关。
哈哈,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看了实际中的额,感觉还是有关的,过度方法可能会改变电流方向(这个方向不是电流由正极到负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