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冲压成型技术

楼主(2016-10-14):
今天听人讲到水冲压成型技术,不明觉厉,求高手讲解分析下

网友:
一种板料渐进成形方法。简单比喻就是用水龙头对着板料冲,并且逐渐移动,利用高压水流的压力,使板料产生非刚性接触的塑性变形,相当于把板料用水流敲打成形。当然这个过程是数控的。

网友(点评):
和水刀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非刚性接触的塑性变形,为什么一定用水。

网友A:
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水喷射渐进成形,用水是避免表面产生机械接触的痕迹。这种方法和喷丸成形一样,一般用于飞机蒙皮等大型工件的成形,有些需要胎膜,有些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水喷射渐进成形,用水是避免表面产生机械接触的痕迹。这种方法和喷丸成形一样,一般用于飞 ...

这种已经应用于生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