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里空格问题

楼主(2016-10-14):
为什么这里老是有两个空格,去不掉。推一格就把序号去掉了。输入序号,一按“、”这个符号就出现要疯

网友:
改成半角字

网友A:
整体粘贴到写字板删了空格再复制回来。

网友:
将工具栏里的编号图标取消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粘贴到写字板删了空格再复制回来。

写字板在哪里

网友(点评):
系统自带的! 开始菜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