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装配绘制和装配

楼主(2016-10-14):
电脑相关配置:
处理器:i7
安装内存:16GB
系统类型:64位
Creo3.0绘制超过1GB的三维模型速度非常慢(特征和装配)

网友:
这个配置应该可以的

网友:
CPU: Intel 酷睿i7配8G内存就够了,否则也浪费

网友:
1G的模型,配个高端的工作站吧

网友:
非常慢不应该。

网友:
使用轻量化图形显示

网友:
1G的模型是有些大。

网友:
刚刚打开时,慢一点,很正常,

网友:
用PROE会好一点。

网友:
1GB的装配体,这么厉害!当零件太多时,几百上千个,可能真的这电脑配置都不行了。
我的旧电脑还是E8500,4G,win10 64位,运行UGnx11.0基本顺畅,有时有点卡而已,能用。
如果是i7 16G内存,已经算当前高级配置的了。

网友:
此配置会出现卡顿?您这得多大的装配图啊?

网友:
试下打开整条线的装配体试试……10000+的零件。
用工作站打开一样要很长时间的。
如果你想在这上面演示各种动画,模拟各种位置干涉……
硬件和软件目前向上的空间都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