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链计算,求助

楼主(2016-10-14):
现在情况是一序加工左边,直径52-长度加工57,直径34-长度14(公差待确定);
二序以直径52外圆,直径52左端面定位加工直径19.5和总长;

问题:请问14尺寸的公差?

网友:
细思极恐
求解

网友:
按你说的工艺,14和41.5都是直接保证的;55.5是闭环;尺寸要内缩,平均分一下吧,工艺尺寸14 +0.075   41.5 +0.075;
为什么不车右边然后再左边呢

网友:
14+-0.15

网友:
根据图纸来看,工序安排不合理,按现有工艺尺寸必须保证14公差为零,同意3楼建议

网友:
这样安排,14公差为0了

网友:
你这个件应该保证14是封闭环才行吧,公差是14±0.15,你现在这个加工顺序不对吧,55.5是封闭环,这样14和41.5都是增环了,14的公差就是0了

网友(点评):
赞同此观点!

网友:
14正负0.15

网友:
14应该是0到-0.15吧

网友:
14的公差有55.5(0,+0.15)和41.5(0,+0.15)的尺寸决定,是+/-0.15

网友:
还有三序????!!!!

网友:
按图来看,尺寸基准不一,基本上说,没有一个车工能做出图纸要求

网友:
A0=55.5-41.5=14
Es0=0.15-0=0.15(上偏差)
Ei0=0-0.15=-0.15(下偏差)

计算工式:
求封闭环的极限偏差
封闭环上偏差=所有增环上偏差之和减去所有减环下偏差之和封
闭环下偏差=所有增环下偏差之和减去所有减环上偏差之和

网友:
算出来公差在±0.15,但是这只是从动尺寸,不能根据这个尺寸去确定另一个尺寸吧。

网友:
41.5与14的公差之和等于0.15就可以了。怎么样分看你加工的水平了。最后是先加工右端,先加工基准端。

网友:
这种情况,14长的尺寸是加工中自然形成的,算出公差也不管用了,只有公差为0,另两个0.15的公差才有真正的0.15范围。
这玩意出来了两个基准面
一般我的加工是从基准面开始加工,或是用基准面来定位装夹
1.加工φ52x77+余量
2.以左侧端面定位加工总长77和φ19.5保证55.5+0.15
3.以55.5右侧台阶面定位,加工并保证41.5+0.15的尺寸,至于14的尺寸是多少,应该不是重要尺寸,随它去吧。
工序多了一步,效率没有楼主的好

网友:
你将可以将41.5和55.5转化为中差,然后直接按照图纸名义尺寸做就行了,±7.5丝对于车工来说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于你为啥要纠结这个14的公差,我不是图纸设计者,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按照图纸加工。

网友:
这样标注难道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与帮助!
我们现在按照下面这个图纸加工的:

加工一小批未发现问题。

网友:
按照尺寸链计算,55.5(0,+0.15)是增环,41.5(0,+0.15)是减环,那么φ
34的长度14就是封闭环,公差是14±0.15

加工的时候先保证55.5的公差,在以φ
52的做端面也就是55.5的左端为基准,加工41.5并保证公差,那么14 的公差就能保证了

但是看你的加工工序,先加工了封闭环14,那么后续就需要重新调整计算加工量,来保证55.5和41.5的公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