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油从油箱流出到回油箱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2016-10-15):
滑油从油箱流出到回油箱时间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1,初始的话,要看你润滑点的多少,润滑油腔大小,结构腔会存多少油,管路的长短,粗细,
2,还要看你油泵的排量大小。
3,前面的都定了才能得出你油箱的体积,大的设备还要考虑散热。
4,一般设备正常运行后,润滑腔,管路里基本油都是满的,这边开机给油,那边就有回油了。

网友:
有没有这样一个参数:
同样的系统如10l/mim的泵配20l的油箱时间是2分钟;如果配100l的油箱就是5分钟。
那位大侠知道有没有?如果有又叫啥?

楼主:
油泵120L/min,管路长8m

网友:
感觉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是油泵将润滑油输送到润滑点,润滑之后还会回流油箱,这都是很短的时间,关键是保证有油润滑就行。

楼主:
现在就是要确定油箱该设计多大体积。多多指点指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泵120L/min,管路长8m

    楼主这是什么润滑系统  油泵流量怎么这么大   管路长8M是每个分支管路长度还是各管路总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