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地轨问题请教

楼主(2016-10-15):
最近遇到规格项目,是六轴机器人地轨问题,行程在4米左右。因为采购周期、加工精度和成本考虑,地轨平台想采用大理石(焊接和铸造就不考虑了),有个问题是,直线导轨的定位想采用定位销的形式(铣槽的话成本和周期有点不可接受),哪位大拿有这方的经验的给指导一下:1、压入式的定位销会不会把大理石给压裂了,若果采用滑配+胶水精度能否达到(地轨±0.02,整机精度±0.05),2、螺纹方式的定位销,我在网上查了下大理石攻M6的好像不太好;3,定位销采用工程塑料的怎么样,没用过塑料的,不清楚的精度和安装如何;
小弟是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期待大拿帮解答疑惑!

网友A:
同铁的为什么不行?大理石能打销子吗?

网友B:
螺纹不是直接在大理石上面打的吧,先钻孔再镶金属套,螺纹打在金属上。或者正反面打孔,上下两个镶嵌金属件拉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铁的为什么不行?大理石能打销子吗?

考虑到成本和加工时间,所以用大理石,从现在查的资料来看不适合直接打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不是直接在大理石上面打的吧,先钻孔再镶金属套,螺纹打在金属上。或者正反面打孔,上下两个镶嵌金属件 ...

嗯嗯,有道理!请教下:我打的是盲孔,那大理石嵌套的金属是嵌套进去再打孔攻牙,还是直接买现成的那种定位销(带内螺纹孔的)直接镶嵌进去的呢

网友(点评):
那就看你打在大理石上的孔精度是否能达到要求,我看你写的精度,建议还是先镶嵌,后精加工,再装定位销。

网友C:
大理石是打化学锚栓进去的

网友:
贵司在哪里呢?我司有做工业机器人第七轴,可以相互交流下,请加我QQ2822569819,用QQ交流方便点

网友:
大理石上做螺纹,是通过镶嵌件做的。销孔也是这个原则。但一般情况下,大理石是不用销的,都是通过基准面打表各运动件及安装件的精度。

网友D:
全部用螺套和带螺纹和定位销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有道理!请教下:我打的是盲孔,那大理石嵌套的金属是嵌套进去再打孔攻牙,还是直接买现成的那种定 ...

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哈:先打盲孔——然后嵌套实心钢柱—然后在在钢柱上定位打孔攻牙—最后装带螺纹的定位销;是不是这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用螺套和带螺纹和定位销

你的意思是先压装带内螺纹的定位销,然后在装带外螺纹的定位销?

网友(点评):
螺套装在大理石内,再装带外螺纹的定位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理石是打化学锚栓进去的

不知大侠说的化学锚栓指的什么工艺,能否详细说说呢,或者给个百度关键词我去查查!

网友E:
上定位销是要讲定位和配合精度的,建议用挡块锁螺丝顶住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先压装带内螺纹的定位销,然后在装带外螺纹的定位销?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定位销是要讲定位和配合精度的,建议用挡块锁螺丝顶住

导轨长度有点长,所以采用的是定位销定位,然后用偏心轮调节导轨,最后锁死的方式!

网友F:
大理石一般是镶金属套

网友F:
六轴机器人地轨用大理石,太土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六轴机器人地轨用大理石,太土豪了

我们综合考虑,大理石和焊接的成本基本一致,铸造的时间和成本都达不到,焊接找机架不好找,实际加工出来的不是很理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大侠说的化学锚栓指的什么工艺,能否详细说说呢,或者给个百度关键词我去查查!

随意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个害怕钻孔时钻到地面内的钢筋网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深入了解。感谢大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意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个害怕钻孔时钻到地面内的钢筋网

谢谢大神的指定,图画的很形象,我这个是在300厚的大理石上打盲孔装定位销的,不知道大神说的化学铆剂在大理石上是否能用,还有就是精度能否保证你(此处定位销要保证两导轨平行度的),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理石一般是镶金属套

是的是的,想在我想请教一下大理石镶嵌工艺,虽然厂家都会帮做好,我想弄明白他是怎么装配的?难道是直接压装的吗,不会胀裂吗!

网友(2017-12-14):
第一次听说用大理石地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