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Polyurethane (shore 90A))材料加工

楼主(2016-10-15):
有没有哪位加工时做过这种材料(聚氨酯),邵氏硬度90A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普通车床加工是否可以?
望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关键是机床切削参数和刀具的选用,1.主轴转速要高,2.刀具是自己用锉刀来磨,刃口的前后角都要大,且锋利,象削铅笔一样,就可车出你所要的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机床切削参数和刀具的选用,1.主轴转速要高,2.刀具是自己用锉刀来磨,刃口的前后角都要大,且锋利,象削 ...

请问这个材料90A软硬怎么样,是有弹性的,还是脆性的

网友(点评):
软的,要求刀具比较锋利,相应的切削三要素也高

网友B:
可以,高速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高速加工

请教一下Polyurethane (Erlan 44 shore 90A),这个Erlan 44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指取得硬度的一种试验方式,不管他就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Polyurethane (Erlan 44 shore 90A),这个Erlan 44是个什么意思?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邵氏硬度60左右就可以了,90太硬了,可以机加工的,没问题。

网友:
我公司用聚氨酯用的多,就是普车车的,90的硬度可以,用白钢车。
面壁兄说的高速加工,我们车的速度很低。

90的硬度手指甲已经很难按进去了,壁纸刀可以划开。

网友:
弹性体硬度把握还是比较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邵氏硬度60左右就可以了,90太硬了,可以机加工的,没问题。

邵氏60度,用机械加工做不了。只能压模加工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机床切削参数和刀具的选用,1.主轴转速要高,2.刀具是自己用锉刀来磨,刃口的前后角都要大,且锋利,象削 ...

怎么联系您,想具体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