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芯卷绕机

楼主(2016-10-15):
本人是锂电池厂电芯卷绕车间的新进设备工程师一枚,最近遇到一测电芯短路的问题,有没有同行能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不懂你那个。
但是我提个建议,你要先把问题尽可能描述清楚,这样其他大侠才有可能帮得到你。

网友:
有专门的短路测试仪,接线至电芯两极就可以了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没说清楚啊,是卷绕机的问题还是测试仪参数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2017-01-06):
问题没描述清楚,本人也是锂电行业,短路测试一般由测试仪+测试机构组成,若误判较多1、需检查测试机构是否接触不良,2、测试仪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2017-04-22):
问题没描述清楚,短路测试一般由测试仪+测试机构组成,若误判较多1、需检查测试机构是否接触不良,2、测试仪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