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和链条的张紧机构怎么设置?(很特殊)

楼主(2016-10-15):
附图是我设计的一个同步带带动的传递短线,以及一个网络上下载下来的链条带动的传递短线。
关于这两条线,都有共同特点,就是用一个套一个的方法,把动力从电机端一直传到最后一个从动轮。而且,都是用于带动滚轮传递重物。
但是这种结构我从来没用过,以前好像也没有注意到哪里用。最近倒是几次看到网上有类似的图纸。可是它的张紧机构怎么设置?书上说,对于同步带而言,最好把张紧轮设置在带的内侧,实在要设置在外侧,那也要放在松边一侧。可是,如果对于我附件里这种结构呢?它是有正转有反转的,虽然频率不高,可是确实存在啊,而且,这种结构下,除了电机那里可以设计为可调中心距来张紧,其他的同步轮中心距都无法变动,只能在外设置张紧机构。该怎么设置呢?
那个链条的也是一样,按到底是要放置张紧机构的吧?不然真的很难把链条设计得刚刚好,安装也是问题,使用后的松弛也是问题。可是,同样有可能正反转的情况下,张紧机构该怎么设置?放哪里?用哪种方法?
真的想不出好办法,百度也没搜出个所以然。

非常非常认真求助各位大侠,尤其是从事各种输送线机构设计的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1,同步轮只能在外设置张紧机构。那只有加大承载系数
2,链轮只有二边都带

网友(点评):
那像第四张图这种,感觉根本没空间设置合适的张紧啊,求问大侠如何办?

网友(点评):
这个想办法半下部

网友:
同步带还不如一根反复弯曲实现功能呢……

网友(点评):
没明白,能否细说?

网友A:
链条和同步带性质不一样,链条在一定松弛度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传动比不变,且工作后基本上不存在松弛。同步带就不一样了,同步带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松弛,且根据材质不同,有的松弛较大,必须过一段时间检查一次,松弛较大,在大负载情况下,可能跳齿,加速磨损。所以楼主可仔细斟酌结构的选择。个人设计习惯,同步带在松弛侧的外侧张紧也可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松弛侧的外侧?可是正反转的情况呢?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条和同步带性质不一样,链条在一定松弛度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传动比不变,且工作后基本上不存在松弛。同步带 ...

用惰轮张紧呀,不管皮带正反转都可以

网友(点评):
惰轮张紧?可是不是说要布置在松边吗?可是正反转的情况,两边都有可能是松边,也可能是紧边。怎么办?

网友:
我也没接触过这种机构,不过你正反转变换的频率不高的话,把惰轮设计做成可调的不行吗?哪边是松边,就紧哪边

网友:
是不是可以两头都用电机,正反转方向由两头电机来控制,紧边面始终一个面,这样只要装一个涨紧轮。

网友:
同步带张紧的大致原理如下:
(1)张紧在松边,张紧位置在皮带长度的1/3~1/2处;
(2)同步带若存在正反转的话,是不分紧边和松边的;
(3)张紧轮最好在同步带外侧,张紧轮最好采用黄铜类材质,采用光轮不要带挡边;
(4)张紧方式可以采用偏心结构,斜面可调机构,总之张紧方式是很多的。
希望上述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总结的很好,关键要灵活运用,这种特殊情况,不能生搬硬套

网友:
同步带张紧轮,都是只见到一侧有张紧轮的,好像没有见到有二边都有的,而且许多机构也是下正反转的。
所以应该只设一侧的一个张紧轮,应该就可以的了。

网友:
这个机构可以参考多头贴片机,机构能做多很小很紧凑!

网友B:
这结构我做过,用链条带动的,我当时的设计是没有张紧装置的,就是计算好两链轮的中心距,然后中心距再取负公差,然后刚刚好可以装链条

网友(点评):
负载多少?速度多少?有正反转吗?使用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我做过,用链条带动的,我当时的设计是没有张紧装置的,就是计算好两链轮的中心距,然后中心距再取负 ...

我是用在滚筒输送的,负载20KG,正反转的,到现在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可是我的负载是200KG哦,不知道是不是也适用这种不加张紧的做法?

网友(点评):
那不是一个级别的,你那结构两链轮中心距多长呢,个人认为,如果中心距长的话,要加张紧装置

楼主:
楼上的大侠们都提到了一个套一个的结构,相当于两个链轮之间的中心距还是比较短的,有的大侠认为要加张紧,有的大侠认为不需要加张紧。
主要是我的负载是200KG,跟楼上“小弟波仔”的20KG不是一个重量级,不知道是否适合不加张紧?

网友(2018-07-20):
请问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