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对CPU核心与主频的问题

楼主(2016-10-16):
solidworks对CPU的主频率越高越好(核数相对较少,比如i7-6700k,四核4g主频)还是对核数越多越好(主频率相对较低e5v3,六核2.4主频)。还有图形显卡没有专门的版本软件的驱动,用起来和游戏显卡区别大不大。主要工作都是一些大型装配体,加零件有1G多一个

网友A:
    我记得是SW的配置要求:对于建模来说,主频越高越好。对于渲染来说,核数越多越好。我的现状给楼主参考下,目前工作的模型:零件500左右,子装配100左右,实体数1300左右,总体400MB左右。
    电脑配置:WIN10 纯净系统,没有上网和安装优化元件,不安装娱乐元件,完全工作用。DELL7710, CPU E3-1535 工作频率持续稳定在3.5+,内存32G,显卡W7170M,SM951高速固态硬盘。
    使用中感觉就是草图中用“块”来做方案,标注和约束的多了非常卡, 建模速度还可以,W7170M显卡说是对SW有更好的优化加成,但在总体装配时背景有花屏现象,个人感觉这个规格的图形卡一般般。渲染来说,就是速度不是非常快,但是稳定,只要点击了,就会渲染完成,没发现死机情况。32G内存,装配到目前总体进度的1/4,内存还没用上10G。高速的固态硬盘在AS SSD跑分挺快,读取1934MB/S,写入1479MB/S,读取大型装配体比普通硬盘块很多,但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嗖嗖瞬间读取完成。
    我的是笔记本,和台式机差很多,鲁大师最开始我记得测过一下就21万分左右吧,测后就给卸载了。

网友(点评):
可以卜图吗?

网友(点评):
渲染到不怎么用,主要是大型装配体卡,和做一些布管之类的,本来想用丽台M2000显卡的,但是预算有点超出的。如果确实相差不大就搞个游戏显卡了。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用的是戴尔 Precision Tower 5810,sw2016的,感觉一般。大型的装配体设置一下咯,不要它们完全显示呗,轻化。

网友B:
楼主这个要求较高了,装配体及零件有1G多,我想这个至少要乃至i7的cpu,16G内存,一千元左右的独立显卡,用固态硬盘,一定要台式机,不要笔记本电脑。
如果一般用户的三维软件使用,顶多几十个装配零件,市面的一般cpu就行,如i3,i5,4G至8G内存,几百元的独立显卡,机械硬盘都 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呀,打算配一个,i7-6700k或e5+16g内存+120g固态+个中端图形显卡(三千多预算高了)或2000块的游戏卡,公司电脑,专门工作的。现在纠结与图形显卡和cup

网友C:
一直听传说以为是高主频少核心有优势  自己实践证明  多核心还是比单核心好   笔记本4代i5低压u  和 桌面g4400   明显是前者好 是不是  g4400太垃圾啦?好歹也是3.3ghz  笔记本的u 就1.6ghz   跑装配体 笔记本不卡 台式机卡

网友:
用于工作,我建议专业显卡,在预算内买最好的,

网友D:
我也在准备配个,楼主给个细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准备配个,楼主给个细单啊。

CPU    :  I7-6700K主板: 华硕Z170-A
显卡:七彩虹gtx1060(2049)或丽台M2000(3280)
内存:金士顿DDR4 2400  16G
硬盘:金士顿ssd 120G
电源:安钛克550w
散热:九州风神玄冰400
机箱:先马(150)
这套走网购含增票约7400或8600
我的配置还在纠结,向公司申请的预算是8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听传说以为是高主频少核心有优势  自己实践证明  多核心还是比单核心好   笔记本4代i5低压u  和 桌面g4 ...

你的配置也太烂了吧,我自个的笔记本都是i5-4210M+gtx850+8g+ssd120g,三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SW的配置要求:对于建模来说,主频越高越好。对于渲染来说,核数越多越好。我的现状给楼主参考 ...

我的本子,把SW的各种效果都调到最低,该卡的地方也是卡,现在索性不调最低了,反正也是卡顿,显示效果还能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也太烂了吧,我自个的笔记本都是i5-4210M+gtx850+8g+ssd120g,三年买的

图吧垃圾佬不服

网友(点评):
哈哈,垃圾老走的是性价比,莫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要求较高了,装配体及零件有1G多,我想这个至少要乃至i7的cpu,16G内存,一千元左右的独立显卡,用 ...

公司配的电脑啊,肯定往高端走的了,在预算内,能往上的尽量往上,主流高端cpu,大内存,顶级显卡,都必不可少,要配上万元才行,多大的三维设计装配体都没有压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配的电脑啊,肯定往高端走的了,在预算内,能往上的尽量往上,主流高端cpu,大内存,顶级显卡,都必 ...

不好做呀,后面有好几个等我的配置出来,也要和我一样的,自己一个配倒无所谓。大侠按你多年使用经验,i7-6700k和e5对于solidworks使用来说那个更好。

网友(点评):
楼主配了没?如果配置好了,请分享下配置和使用感受好不?

网友E(2017-01-05):
反正我去年配的是:
DELL 的 T5810
CPU:    E5-1650V3;
内存: 4*16G;
显卡: M4000;
硬盘: 500G SSD + 2T机械;
显示器:2K DELL的。
价格超2W的,走DELL经销商的
一般的真的没啥问题,东西多了,也只是打开慢一点,没感觉卡顿。
东西多的时候,总数过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听传说以为是高主频少核心有优势  自己实践证明  多核心还是比单核心好   笔记本4代i5低压u  和 桌面g4 ...

你i5的带睿频功能,实际工作的时候肯定比1.6GHz多的去了

网友(2017-07-10):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去年配的是:
DELL 的 T5810
CPU:    E5-1650V3;

你好,T5810,这款好用吗,我也想配一台自己用,就一直在考虑,是用7810好,还是5810好,我工作的3D图也差不多有500-600个零件左右,显卡我也想用M4000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去年配的是:
DELL 的 T5810
CPU:    E5-1650V3;

你好,你平时有模拟运动吗?拖动零件或装配体是卡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平时有模拟运动吗?拖动零件或装配体是卡不卡?

轻松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