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工具、机具安全技术规程

楼主(2016-10-17):
   1钳工台一般应靠墙壁,人站一面工作;大型钳工台对面有人工作,中间必须设置密度适当的安全网,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钳工台必须要装牢,使用照明电压不超过36伏。
  2台式虎钳上不要放置物件以防下滑伤人,钳口经常保持完好;夹持工件时,只许使用钳口最大行程三分之二;工作超出钳口部分如太长,要加支撑;装卸工件时应留意防止工件掉下伤人。
  3手锤柄必须用硬质木料制作,是非大小要适当;安装要牢固,防止甩头伤人;锤头淬火要适当,以免伤人。
  4使用大锤时不准戴手套,应留意锤头甩落范围,打锤时四周不准站人。
  5凡在易燃、易爆场所维修时,应采用防爆工具防止产生火花。
  6不准用高速钢做扁铲和冲子,同时不准对着人铲工件,防止铁屑崩出伤人。更不能用扁铲和冲子铲冲淬火材料。
  7锉刀、刮刀的木柄必须装有金属箍,禁止使用没有手柄或手柄松动的锉刀和刮刀。推锉刀要平,压力与速度适当,回拖要轻,以防事故发生。
  8使用三角刮刀应握紧木柄,刮削方向禁止站人,防止刮刀伤人。工作完毕,将刮刀装进保护套内。
  9手钢锯作业时,工件必须夹紧;工件将要锯断时,要轻轻用力,以防折断锯条或者工件落下伤人。
  10使用安全手灯电压必须低于36伏,尽缘良好。在有易燃易爆的场所,必须使用防爆型灯具。
  11使用千斤顶时,下端必须加平垫木,受力点要选择适当,要稳起稳落,以免发生事故。滑扣千斤顶禁用。
  12喷灯加油量不得超过油筒容积的四分之三,以防压力过高发生燃炸。凡在禁火区使用喷灯要办理动火证许可证。
  13使用试压泵前必须检查设备及其附件是否齐全、灵敏、可靠。试压过程中不准擅离岗位,升压降压要缓慢。进行水压和气密试验必须遵守有关安全技术规程。
  14手持电动工具使用检查和维修中的安全技术要求按GB3787-83规程执行。

  15砂轮机要有专人维修保养。使用前应检查砂轮有无裂纹、螺丝是否松动、接地是否良好、砂轮机上要有防护罩。使用砂轮时操纵者必须佩戴防护镜。
  16开动砂轮后速度稳定后方可使用,工件施力作用线在砂轮水平直径以下,与砂轮端面切线角度应小于90度,磨小工件时须用钳子夹牢,工作接触压力必须均匀一致,切忌过猛。
  17较大粗笨的工件严禁在台式砂轮轮机上磨削。铅、铝和铜之类韧性金属严禁在砂轮上磨削。
  18使用树脂砂轮机切割时,应卡牢工件,以防树脂砂轮片破碎伤人。
  19使用电动手砂轮在管道内部或外部打坡口,必须缓慢移动,防止甩动伤人。
  20转动的电动手砂轮不准直接放在地面上,待停稳后放于指定地点。暂时不用,须封闭开关并切断电源。
  21风动砂轮启动前,检查砂轮及其防护装置是否完好,风管连结是否牢固,转动方向无误后方可使用。
  22使用风动砂轮时,拿稳待空转正常后,再接触工件,由轻而重,均匀用力,施力不能过大,砂轮两侧不许站人。
  23各种类型砂轮机,安装设置场合,不得接触易燃易爆介质,工作场地不得有易燃易爆物存放。
  24在磨制加工旧零件时必须将残留易燃易爆等毒害物质消除后方可加工。
  25使用小型钻床前,应检查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应由电工调整。钻削前必须夹紧钻头,钻削时不准戴手套,严禁用手清除金属屑。
  26钻床钻削小件、薄片及特殊工件时,应用专用工具夹紧,工作停止后应切断电源。

网友:
安全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

网友:
这规程很细,非常好。
只要大家都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设备和人的安全事故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