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新人报道

楼主(2016-10-16):
我是一个从事数控加工的90后男孩,想和大家多学习学习经验,目前干的是加工中心,西门子840D系统,五个工作台调转,从事泵类一系列零件加工,想多学习一下机械知识。

网友:
先找一本铣订高级技工书本学吧

网友(点评):
用五笔的不多啦

网友:
机械知识的范围太大了,机械工艺还是机械设计?建议从机加工工艺开始,结合目前的数控加工,泵的加工应该也挺复杂的了,将每个零件的加工步骤搞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加工基准的选取,加工余量的选择,加工刀具以及加工参数的设置,程序的编制及优化。

网友:
一般比较大的公司才有这种设备的

网友:
90后能像你这样的少了!